IBM T40 用电池不能关机

楼主(2008-06-20):
今天有一台IBM T40 用电池不能关机 在XP里点关机关掉之后马上自动重起 就好像点了重新启动一样~
用电源一切正常~ 请问造成这个故障现象的一般是放电电路中的什么元件~
电池

网友:
没遇到过,看看pmh和H8.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换南桥好的 不过那个是T43的 用电源和电池都是不能关 关机就是重启

网友:
用电源关机和用电池关机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说两者之间在电路板上的动作有什么不同~具体就是关机的流程~
电池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明天我先换个电池看看~
还有楼上说的PMH和H8坏了也会导致 能说明具体原理吗? 麻烦~

网友:
这个只和会和H8南桥之类的参加开机的信号处理有关的IC有关系

网友:
换MAX1631看一下,可能还是电压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