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槽上的跳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6-20):
一个硕泰克的板,478的,型号忘了(明天上班再去看看),在AGP槽上边有个三针跳线,跳左中时,不开机(待机电有,不能触发),别人说是这板子不上显卡不加电,然后让我把这个跳线跳到中右上,然后就可以直接触发正常了。
这个跳线是什么作用啊?跳左中和跳中右针是什么用途?在板上找了一圈,没找到示意图,菜鸟请教各位大侠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用来控制不插显卡可以启动还是不可以启动的。

网友:
《跳左中时,不开机(待机电有,不能触发),别人说是这板子不上显卡不加电,然后让我把这个跳线跳到中右上,然后就可以直接触发正常了》就是这个两个作用,自己按喜好选择加不加显卡

网友:
论坛上好像有这个跳线的说明吧。自己找找看
这个跳线和主板能不能正常启动没什么关系。就只是你自己也说了的跳左中时,不上显卡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解释,关于这个跳线存在的原因我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699-1-1.html
的3楼找到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跳左边要插显卡才能触发,跳右边不插显卡都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