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本难搞问题,如何解密!向各位大侠求救!

楼主(2008-06-20):
本人有一台日本东芝本土产的本本,型号是P411N-00MXK0,不小心给人家乱搞设了开机密码,而且是它也不知设了什么密码,搞得开了机就停在那里了..本来想一下用它的打印口试一下的解密,可是它没有打印口,唉!汉!请问这里的大侠,有没有方法搞定它?.在这里我谢谢各位大侠了?救救这台本本吧,不然它就真的只是摆设了!

网友:
感觉楼上的把问题简单化了!!!!!!!!!!!!!!!!!!!!!!

网友:
刷密码芯片程序,或换同品牌同型号的密码芯片...

网友:
我觉得2楼的方法是过于简单了,可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可以试下..哈哈

网友:
2楼!这是本本,不是台试机主板.还有没有高手呀!

网友:
www.nbpassword.com这个网站有东芝的PC卡转并口卖

网友:
东芝Satellite_M40,M100,A100,L100消密码,  这篇看看, 参考参考, 可能有点启发!!!!!!!!!!!

网友:
刚好有个东芝的本要解密,多谢了。。。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学习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只能找售后了 ,因为你的机器比较特殊,需要用机器吗找厂家问这机器的 万用密码,每个机器的 万用密码都是不一样的 。

网友:
实际上解密应从简单方法入手,CMOS放电是最简单的方法,本人用此方法还是解了不少密码,东芝M100的机器在内存条下面有一个方形波样式的裸露部分,将其短接就能去掉开机密码,实在不行就只有找到密码芯片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