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0):
修一台飞利浦 107S41,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亮一下黑三秒再亮,反复.且机内有轻微叫声.查行管好,电源电压大幅变化.二次电源(降压型)不工作.在二次电源处接灯泡,电源仍不正常.请教是哪的问题.测电源各路负载无短路现象.
电源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电源电路中的启动电路和电压反馈回路.

网友:
修好了,断开电源次级的一路输出,正常.估计该路是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