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7寸纯平无显示求教!

楼主(2008-06-20):
宏基17寸纯平无显示,此机为EMC代工。通电指示灯不亮,测输出端电压10.5v,5V电压偏低,断开CPU的22脚后,各组电压输出正常,相当于节能了,CPU没有控制电压输出,会不会CPU坏了,如何查!

网友:
检查CPU的各项工作条件.1工作电压.2总线电压.3存储器是否正常.4晶振是否正常4.REST引脚电压及外围元件是否正常.5开机支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