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Z12出现非最佳模式(已经修好)

楼主(2008-06-20):
原机CPU 是NT68F63L冷机可以显示,热机就是非最佳模式,查资料得知是CPU的问题,换一新CPU后,用烧录器拷贝710N的数据后却开不了机,本人第一次用烧录器,不知道是操作不对,还是710N的数据不能代用710NZ12的,我又把原来的NT68F63L还原还是一样的问题,证明还是数据不对或者烧录的方法不对。哪位有原机的数据,能共享下吗?先谢谢了!
还是程序不对,最后用713的程序写好了,多谢大家的关心
[
]
开不了机

网友:
三星这个系列出现"非最佳模式"就是CPU坏了,它是CPU和BIOS合在一起,加密的,只能换!

网友:
EasyWriter的操作很直观也很简单,估计操作上的问题不大,应该还是程序不对了,710N有多个版本,F33D 9660 C467 CEF9等,不是全部都能通用,最好对应程序刷写~~~~~~~~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的话最好是换块通用驱动板,立马修好

网友:
建议换一下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