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20 加电自动跑

楼主(2008-06-21):
今接到一台康柏N620C的本本,故障现像是,上电后主机自动工作,电流表显示从0.47跑到0.60然后等过五钞钟后,自动重启又跑到0.60就这样不停的来回跑,现不知何故障。以前修过N610C的电源板,我修好过的。但这次故障现象不一样。不知是否有通病存在,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自动重启

网友:
这看来有点象是检不过内存的现象,主板电池没电也会引起插电后自动上电的现象

网友:
是哦,我认为有可能是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过了的话,刷BIOS看看!

网友:
内存问题, 这个问题刚刚遇过, 换了内存就OK了!!!!!!!!!!!!!!!!!!!!!

网友:
些机器问题基本已断定,现需要N620C BIOS文件,有的请上传,谢谢。

网友:
先不要动BIOS,你先把CPU供电管理芯片焊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哦,内存部分,BIOS,EC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