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外接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8-06-21):
今天接了一台DELL D505的笔记本外接显示器不亮,客户是要接投影机的,因为经常拔拆,当时我怀疑VGA 头坏了,可换完还是一样,周围电路加焊也不行。机子是集成显卡的,会是北桥问题吗?还有行场信号都要经过一个5只脚的芯片,这个5爪的东西不知是什么管,会不会是5爪的问题?也不知怎么测量,高手门给点建议怎么修

网友:
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啊,急!急!急!

网友:
就是那个个东西坏了..3组信号组织都一样,你看看哪个信号组织相差大就换那个的5脚芯片就可以..

网友:
量一量VGA头的1、2、3、13、14脚,1、2、3是R、G、B,二极体值应该是在29左右,且一样,还有13、14是行场同步信号,阻值应该在400多到500多左右,如果这些值不正常,顺线路查一下,如果线路上正常,那北桥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示波器测输出

网友:
这种现象好象是要屏显示后进BIOS设置一下或进系统切换才行的啊,我修过好多片DELL D505的单板,单独外接显示器都是没显示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机已经修好了,我把VGA口所有的对地电容都拆了,接显示器居然好了,应该是那个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大致明白了 拆完后会不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