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参阅:AGP相关信号及供电详解(转摘)

楼主(2008-06-21):
本文转自<<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一书.新手学习,高手和有书的飘过.
       AGP供电根据AGP标准不同分为3.3V和1.5V供电。2X使用3.3V核心供电,4X为1.5V,8X为0.8V。
在AGP 8X的显卡上,工作电压为1.5V,但在信号传输上,使用的是0.8V的电压。插槽分为2类:
一种是2X/4X自适应插槽,另一种是4X/8X自适应插槽。
    一  AGP插槽的几个重要信号:
  1 TYPEDET#(类型选择)信号(A2)
   在AGP1.0规范里没有这个信号,因为那时电压传输是3.3V。AGP2.0规范里把信号传输电压降
为1.5V。为了使两种模式兼容,AGP2.0规范定义了兼容AGP3.3和AGP1.5V的通用接口,那么在这种
主板上就需要识别3.3V和1.5V的显卡,所以引入了此信号。主板上的TYPEDER#接入识别电路,
1.5V的TYPEDER#脚接地。这样主板芯片组就可以通过识别TYPEDER#信号的高低电位来识别显卡是
3.3V还是1.5V的,从而确定提供何种电压。
  2 GC_DET#信号(A3)
   AGP3.0规范里把信号传输电压降为0.8V,这样又增加了一种传输模式。于是又定义了区别1.5V
(AGP2.0)和AGP3.0显卡的信号,以便供AGP3.0_1.5V兼容主板识别显卡,这就是GC_DET#信号。
GC_DET#信号的原理和TYPEDET#一样,由显卡提供,低电位表示AGP3.0的显卡。AGP3.0_1.5V的兼容
主板的AGP槽的GC_DET#脚接入主板识别电路。
  3 MB_DET#信号(A11)
   AGP3.0_1.5V兼容主板需要识别插近来的显卡,同样, AGP3.0_1.5V兼容显卡也需要识别主板。
因此又定义了一个显卡识别主板的信号,就是MB_DET#信号。该信号由主板提供,凡是支持AGP3.0
模式的主板的MB_DET#脚接地,向显卡提供低电位的MB_DET#信号,表示能够支持AGP3.0,于是AGP
3.0_1.5V通用显卡自动设定0.8V的信号传输电压。
  4 AGP_Vrefcg和AGP_Vrefgc信号(B66,A66)
   Vref是参考电压的意思。在AGP1.0的规范里就对Vref做了规定和描述,其作用就是为了稳定信号
传输电压(VDDQ)。由于3.3V的传输电压稍有波动也不会有大的影响,所以3.3V主板和显卡都没有设
计这个电路。AGP2.0把传输电压降到1.5V,稳定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于是AGP1.5的主板和显卡都有了
Vref电路,并通过接口的A66(Vrefgc)和B66(Vrefcg)相连接。 AGP3.0把传输电压降到了0.8V,除
了需要稳定VDDQ外,还要识别和确认传输运作模式,仅仅靠TYPEDET#,GC-DET#和MB-DET#是不够的,
由于不可能更改AGP接口,于是就利用Vref。
   AGP3.0给Vref赋予了新的名字和功能,不仅仅起稳定VDDQ的作用,而且起检测主板/显卡搭配的基准
的作用。所以,新的名字是AGP_Vrefcg和AGP_Vrefgc,这2个都是静态信号。AGP_Vrefcg(B66)是主板
或NB用于向显卡提供AGP Vref或者AGP3.0 Vref,并以此作为检测主板/显卡搭配的基准。Vrefgc(A66)
是显卡用于向主板提供AGP Vref或者AGP3.0 Vref,并以此作为检测主板/显卡搭配的基准。TYPEDET#,
GC-DET#和MB-DET#则是用于建立主板和显卡通信信道的配置。1
    上述5个信号都是静态的,电位高低由硬件设置,不能通过BIOS或软件更改。它们的电位变化和识别
过程都是加电开机时由硬件电路自动执行的.

       二  AGP2X/4X供电参考图
     当不插显卡或者插上2X显卡的时候,TYPEDET#信号脚为空呈开路状态,Q1导通,拉低LM324第二脚
电压,根据运算放大器的原理,3脚与2脚的压差达到最大值,此时1脚输出达到最大值,使Q2完全导通,
VDDQ输出为3.3V。
      当插上4X显卡时,YPEDET#信号脚接地,Q1截止,LM324第2脚电压上升,第3脚与第2脚的压差变小,
1脚输出电压也变低,Q2的G极电压变低,VDDQ输出为1.5V。

    三  AGP4X/8X供电参考图
     1.5V的AGP槽,根据显卡上的GC_DET#信号来自动识别4X/8X显卡,确定其工作模式。
     当插入4X的显卡时,GC_DET#信号脚为空即开路,Q3导通,Q1截止,VCC-AGP经过电阻R11,R12分压后
得到0.75V的AGP_REF电压,接入NB。
     当插入8X的显卡时,GC_DET#信号脚为低信号,则Q3截止,Q1导通,VCC-AGP经过电阻R10,R11,R12
分压后得到0.35V的AGP_REF电压,接入NB。
     NB根据所获得的AGP_REF电压,来确定显卡的工作模式。

四  关于插上显卡能触发,不上显卡不上电的理论解释
     这种故障多见于845以后的主板,大多都是AGP槽旁边的一个小3极管损坏的原因。其实这是主板设计防
2X显卡烧坏主板的一个保护电路。因为2X的显卡供电是3.3V,而4X和8X的显卡工作电压是1.5V,如果上2X的
显卡,由于电压超出,会烧坏主板上给AGP供电的MOS管。所以一些主板设计了这个电路,此NPN的3极管B极接
AGP的A2脚TYPEDET#,E极接地,C极接3.3VSB或S3#信号。当插上2X的显卡后,A2脚为高电平,使此3极管导通,
导致3VSB或S3#短路,所以不能加电,达到保护主板的目的。而当这个管内部损坏后,不论插上的是何种显卡
都会使这个管导通,处于短路状态,不能上电,而不插显卡则此电路不工作,主板可正常上电。所以实际维
修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一定要考虑此管的好坏。
     以上参考论坛之书编辑整理,希望不了解此电路的新手好好看看,从中学习提高,但是切勿生搬硬套.
         有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
很实用 对新手不错,让我们新手对AGP接口有了很大的了解,留下备用。

网友:
谢谢版主把AGP的供电原理说的这么详细.谢谢.我会好好消化的.哈

网友:
学习了,但是对其中有些内容不能理解透彻.

网友(2008-08-23):
谢谢版主把AGP的供电原理说的这么详细.谢谢

网友:
说的很好,谢谢了,辛苦了

网友(2008-09-24):
就是说1.0规范不需要考虑这几个信号,从2.0开始需要重点检测A2, A3  A11  A66 B66信号,尤其是3.0规范对吗
就是4X以后的显卡开始

网友:
   对没买书的朋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