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未插电池但充电灯亮

楼主(2008-06-21):
根本没有电池,但屏上的电池充电指示灯却亮了起来,用表分别测两个充电接口,主供电脚一个为0.22V,一个11.7V.更换3806,PMH4,TB6808都不行,连接充电的主供电针的MOS管,G极有20V,S,D极都为11.7V.G极由东芝出...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师傅们帮忙指点下,谢了!

网友:
求回复,好想知道怎么回事,高手们出招吧。。。

网友:
我在前几天修过一台R60的本子,现象和你完全一样,没有差外接就显示充电的问题...
后来换个充电管理芯片就可以了,这个芯片是老机器ADP3806,我觉得你还是在换个吧..

网友:
哦,那我再换个3806试试,谢谢兄弟呀...

网友:
Q4也坏了要和ADP3806一起换

网友:
充电芯片ADP3806旁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2008-11-20):
是ADP3806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的情况开始跟你一样,后来换了3806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小三极管排除故障,你可以看下我发的T30讨论帖。可惜的是我的机最终没搞好,浪费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