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测量红5V对地短路

楼主(2008-06-21):
有一块845主板,测量红5V对地短路,但是可以通电,不过跑到C1就不动了,而且复位灯就常亮了.谁见过这样的问题,帮忙解释一下...

I/O坏坏了.换了之后呢.就正常了.不过又有新问题了,是CPU的供电块温度高的不行.一共有三相供电,都是很烫的.我最后是把所有的供电块换掉,所有的滤波电容换掉,再把 L1电感线圈也换掉才可以了.
这个电感线圈外表都快变成黑色的了.

网友:
5V短路还可以跑C1不可想像,因为短路已经引起开关电源保护了。楼主你是怎样知道5V短路的??

网友:
电源短路是通不了电的,我昨天一块845的板也是+12V短路,是不通电的.

网友:
那跑码之后有没有芯片发烫的
有拿下来先

网友:
估计你的测量有问题.

网友:
我有块板3.3V短路了,风扇转,就是不跑数,一直是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