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用电池无法开机、开机既掉电![已经解决]

楼主(2008-06-21):
求助T43用电池无法开机、开机既掉电!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用电池都无法开机、把板拆下来清洗了一下、插上电池也能开机啦、但是单独用电池就不能开!
开机马上掉电!我想问一下各们高手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从哪入手?查了一下充电电路好像也是正常的!

就T43这个问题、我21号查了一整天、终于查到问题了!
我看了论坛的很多贴子、都说是3806出问题!
因为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开始入手查、所以就看到后就把3806换了一个、谁知道、换下来后还是一样的故障!没办法、只有再查了、又看到网友说是TB的问题、又找来一个好的TB换了上去、把板洗干净、心里在想、一定OK了!谁知道插上电池开机、还是一样的!
后来贴子也不看了!我在想只是用电池开不了机、肯定跟电池的入口有关、所以就查了电池接口那里、发现有一个TPC8109坏了!把找了一个换上、插上电池开机、哇噻!开机啦、IBM LOGO出现啦、当时我真的叫起来啦、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机、是T43啊!

网友:
楼主说得有点糊涂, "把板拆下来清洗了一下、插上电池也能开机啦、但是单独用电池就不能开!",这段话会不会错了, 是不是插上电源也能开机??   但是单独用电池就不能开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查查保护和隔离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上面所说的没错!
开始故障是单独用电源能开机、但是插电池都不通电了!
拆开机器、把板清洗一下!电源和电池都在的情况下都可以开机啦!但是单独用电池开机不行、一开就断!
21号查了一天、终于解决了!
原来是PCB线断了!

网友:
到底是TPC8109坏了,还是PCB线断了?PCB断线了,怎么换了TPC8109就好了?

网友:
是啊,到底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
有点乱,得重新捋捋才行

网友:
有点乱.让人看不太明白.

网友:
TPC8109坏了?PCB板也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