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插AGP和PCI显卡无显示,但是正常跑码

楼主(2008-06-21):
主板是杂牌845,在BIOS里面也已经调整了显卡的顺序,同时插上AGP和PCI点不亮,(显示器是接在PCI显卡上的,是学用PCI显卡刷APG显卡BIOS)PCI显卡是好的,单独插PCI显卡可以点亮机器,就是不能同时插,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请高手解决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一个AGP显卡插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是点不亮

网友:
在学习之中.我也是

网友:
换一个AGP显卡插一下

网友(2010-01-11):
你的AGP显卡是不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