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求救

楼主(2008-06-21):
接假负载,,B+是125V,但是带负载后的+B只有40V,空载电压均正常,阻尼管、行管、高压等等包、9118均代换过始终是行不工作。用原机的负载开机,不升压了,行不工作。断开过显像管供电也短开过行偏转故障依旧.

            问题已解决,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你这是降压型的二次电源吧,查一下二次电源振荡集成块及其外围电路。

网友:
重点查电源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升压型的!不是降压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我是用外接万能电源模块代用的!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上个月修的。细节已记不清了。只是知道这个电阻坏了(如下图)。当时不知这个电阻阻值多大,就在其他显示器上拆了个装上,导致显示器不显示,但有微弱的高压建立声。
我修过几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都是这个电阻坏了。
我建议你在电源输出部分查查看。如有误导,请不要怪我,确实记不清了。
[localimg=360,300]1[/localimg]

网友:
忘了还有“编辑”这项功能。又占了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