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烫!桥挂了?(已经解决)

楼主(2008-06-21):
刚才修了一块拓嘉的主板,型号 是 845PE,一插上电源南桥就发烫
以前看过论坛,记得好多845的板都是出现这样一个故障
换了APG旁边的一个场管
故障依旧
这才记得量一下电压有短路的
果然,橙色3.3有些短路,阻值才56
按照3.3V短路的方法来修
但插上电源,用手摸没发现芯片有发烫的
不管那么多了
吹下了网卡,故障依旧
再IO,时钟芯片,BIOS~~
最后无果~~~
应该是南桥 挂了吧!!!!

网友:
橙色3.3V即使短路,没有触发哪来的发烫?

网友:
一插上电源就发烫,很明显3.3VSB或5VSB不正常导致的。拆掉集成网卡还是这样,打3.3VSB阻值,如果是0,记本上SB是挂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一插上电源它就自动触发

网友:
现在我把IO,网卡芯片,和电源芯片吹下来了,
发现PCI的A14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
基本上SB完了。

网友:
如张老所述,SB挂了。

网友:
把南桥给换了···吧 ··

网友:
学到了啊,估计基本SB挂了

网友:
拆完网卡芯片PCI A14短路的话,SB一定完了啊,换桥吧,或者扔了吧

网友(2008-07-24):
致敬小弟弟

PCI的A14脚都对地短路了,还修什么啊,送去bga吧

网友:
A14脚短路,也就是没有3.3VSB,插电能触发?不解。

网友:
谢谢分享,判断南桥的好与坏现在有时还是经常判断失误,还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判断南北桥没什么好点的方法吗?

网友:
GA板子。测一下北桥上的1。5V有没有。如果有肯定是桥
如果没有或低了,换北桥边的场管。基本上能好。

网友:
区别ATX3.3和SB3.3
其他的问题不说了 自己去新手区看!

网友:
橙色3.3阻值56 个人认为不算短路。

网友:
技嘉主板的南桥坏的很多。。。。

网友:
怎么解决的???是桥挂掉了吗????

网友:
A14对地短路 网卡没坏肯定S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