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一个奇怪的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6-21):
昨天从二手市场收来几块板(保坏),其中有一块845A主板478构架,SD内存的那种。此板故障现象为能触发上电,CPU,内存,显卡的供电全部都正常,并且温度正常,代码为00,有时为C1,有时能跑26或者13,但不亮机,测试CPU主供电1.75非常标准,时钟两个都为0.4,复位和PG和主供电同值。内存主供电3.3,4个时钟为1.7左右,两个系统总线测试点电压3.3也正常,显卡供电同样OK,南桥不用说了,我觉得只要有一次能跑到26基本供电应该OK了,手里没有这个板子的I/O(SMSC),在测试北桥周围的小贴片电容的时候(北桥和内存插槽之间),火花四溅,青烟冒起,掉电了,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几个电容位置很分散,自我感觉应该不至于跟哪里短路啊,难道是静电?此时这个电容接地一端的焊点已经烧糊了,再次开机跑C1,插上内存和显卡,显示器亮了!!!为了验证能否稳定,装了个系统开了一晚上到现在都OK。呵呵。到现在分析这个故障,大致应该是这个电容漏电了,虽然这个点的电压正常,但它和北桥内存属于等电位,也就是并联,开路肯定是被排除了,我现在换都没换它。短路也排除了,剩下就只有漏电了,虽然电压和内存一样为3.3,但是它和内存北桥属于并联,分走了北桥和内存的一部分电流,北桥或者内存电压正常而电流达不到正常值同样不工作,我是这样想的还请前辈们指正

网友:
常见主板上的贴片电容有做滤波的作用,也有做耦合的。这个电容应该是做滤波用的,很有可能是之前有轻微漏电,导致北桥供电异常,在烧毁之后相当于断路了,问题也就解决掉了。

网友:
就是为什么不知道会把这里烧坏,我很小心的,再说是表笔测的电压啊,这个贴片电容个头很大了,我测的还是两端的电压,怎么会烧铜箔呢。

网友A:
既然不可能短路,其实也不可能烧掉。我猜想一定是个滤波电容,有引脚脱焊,表笔碰到正好接通,刚接通时电容没有充电,有比较大的充电电流因此冒出火花,同时也被火花熔接上了。最好还是补焊一下这个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可能短路,其实也不可能烧掉。我猜想一定是个滤波电容,有引脚脱焊,表笔碰到正好接通,刚接通时电容没有充电,有比较大的充电电流因此冒出火花,同时也被火花熔接上了。最好还是补焊一下这个焊点。

多谢张先生指点,原来小贴片会出现这种现象啊,我拆下来测了一下阻值确实没短路,烙铁焊上后也没有问题,郁闷的是不知道这块板子以前是什么故障,稀里糊涂的修好了

网友:
巧了,你碰上那里了,走运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