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HTS424040M9AT00被锁,如何解密

楼主(2008-06-21):
型号:日立HTS424040M9AT00
故障:提示有密码,如下图
只求维修好此硬盘
PC3000附带的解密视频中没有此型号的说明,无法找到解密点,请高手帮忙,如何用PC3000解开

网友:
用她试试mhdd

用她试试,如果不行用正版的PC3000

网友:
谢谢版主,没有这个型号的解说

网友:
那我也帮不上你了

网友:
版主提供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谁会解啊!

网友:
解密好像是通过短路数据通道来解决的,研究下pc3000的说明书,然后拆线路板下来研究一下,应该能找到解密点的(猜测,没实践过)

网友:
垃圾

没有这个型号的解说

斜塘 -5
小俞号不见了 -5 用语不文明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问题的盘,搞不定呀 有没有其它的招?

网友(2008-07-26):
效率源日立可以解  pci3000支持这族硬盘 问题就是说明书跟不上

网友:
使用解密探针。并且配合PC3000使用,还得短接NV-ROM的5和6脚。

网友:
这咱盘用PCI不可以解了的。不过方法有点怪。

网友:
我也有个日立的盘
原来装在东芝的本本上
因这本本有开机的密码
我想将硬盘拆下来
换系统做XP
机主不中意原来的VISTA
换到基本本本上可以识别到硬盘
但是启动后会提示密码错误
且硬盘无法读写
该如何处理

网友:
找2.27的说明书

网友:
没人知道啊 我也在找哦

网友:
这个问题现在比较普遍,有高手来详细说明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2008-09-15):
目前的PC3K不能直接支持这个型号的盘的.XLY是可以解开的.

网友:
经验不够,不让下载!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串口的盘被锁了

网友(2008-10-18):
富士通的硬盘可以解吗?

网友:
四郁闷,....
不能下载版主给的资料..

网友A:
对不起,您的账户余额少于 0

网友(2008-11-18):
我也有一个ATMR的盘待解密,看那个视频有这系列盘的解密方法,但就是不知道解说员的E文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解说员还说要做些其他操作?如果懂E语,或者可以解决掉。晕呀!

网友:
目前最好的途径就是效率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