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0190报错[已经修复]

楼主(2008-06-21):
求助T30  0190报错
今天修一台T30的故障是不通电的、拆开后!发现板电源头部份有氧化绿!
可能进了水、用洗板水清洗后、正常可以开机了、但是就是出现了0190报错!
在论坛里看到说BIOS密码资料不对、说要刷BIOS!是不是一定要刷BIOS才行?
因为现在我这里没有编程器!
买的话要1000多大洋啊!
希望高手指点.........

经过很久的检查、终于给我查出问题所在啦、跟上面回答的楼主说的都不同地方、原来是有电源线路有一条线断了、飞了这条线就好了!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0190报错是电池电量低,与BIOS没有关系。

网友:
现在不是用电池!现在用的是电源!
我说的是BIOS里的密码资料!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论坛里都是这么说!

网友:
是主板电池!! 不要理解错了!!!!!!!!!!!

网友:
不会吧!楼主
我都没有插BIOS电池哦!
又怎么会是主板电池呢!
没插BIOS电池都会有0190报错哦!
希望能跟帖!谢谢了!

网友:
0190是报电量不足 然后关机  检查IBM芯片周围是否有进水腐蚀 或I/O附近有没坏         跟BIOS电池没关系的

网友:
和充电部分有关吧,以前修过,应该是充电部分有个电压没有.具体是哪里记不清了.

网友:
量电源头氧化部份有没有小东东坏了或PCB OPEN

网友:
应该电源到:充电芯片的10母电阻坏了:到3806第四脚的10母电阻

网友:
0190报错是电池电量低没错,如果用电源也报0190,那说明主板把电源误认为电池了,又检测不到电池电量,所以认为电池电量为0,在主板电源口附近有一10欧姆电阻跟充放电芯片adp3806附近一二极管相连,如果有开路的话就会出这种情况,找块好板对照量一下,会搞定的

网友:
上面各位兄弟所说的10母电阻在哪里!
我都找不到!
找到的那个是100K

网友:
都搞了好多天啦!
还是没搞好!
拿到外面修也说搞不好!
唉!真是烦啊!
我都不知道外面那些师傅的技术啦!
他好像是看了一下板、说修过啦!
有可能是他不想搞!
他们的技术也不过如此!

网友:
请各位师傅说清楚一点好吗?
我真的是找不到那里啦!
ADP 3806我也换过啦!
不行!还是报错

网友:
上面的人都是笨蛋,我刚修了一台T30的机子,也是抱0190错误,但是慢慢查 了一下,查到 了,原来就有MOS管坏了,这个MOS管就在ADP3806心片那里,自己找!

网友:
T30接电源报0190错,查电源接口到充电芯片ADP3806线路有问题

网友(2008-08-29):
这中故障属于电池没电..

网友:
今天修一个T21的,用电池开机,报0190错,随后自动关机,用电源就好了,是因为没电了.

网友:
怎么修复的????????????????

网友:
经典的快贴啊!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