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IBM T41的机器网卡不认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6-21):
今天接到的IBM T41的机子,来的 时候网卡是烧坏了的 ,我给他换了个后还是不认。。
防雷击芯片也搞了,,IO也家焊了,请问高手指点下,还要怎么做好啊,,急求指教!!!!
芯片
解决办法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老三样。。

网友:
换南桥OK..

网友:
网卡 换了要是还不行的话,应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雷击的机很难修的,耐心点,慢慢查吧,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雷击的机很难修的,换了还不行的话,最好量一下线路有没有烧断线

网友:
哦,谢谢了,我看看换下南桥行不。。

网友:
南桥也搞了今天,可是还是不行啊,
急死我了,哪个大哥再支点招啊

网友:
网卡是认还是不认?还是认网卡但是插网线无法识别?

网友:
那个对了,你把网络转换接口看下。就是和网口连接的那个类似于电感线圈的那个东西换下!那个就是隔离保护网卡的!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换个IP地址默认器
换个IP地址默认器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已经解决了,今天我仔细观察了下板子,,原来是做网卡做的太多了,板层有点微小的变形,我用力压了下就认到了网卡了,呵呵,于是我就用以个一元的硬币压再上面用BGA返修台做了下,嘿嘿,好了,现在能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