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

楼主(2008-06-21):
接了一个硬盘恢复里面的数据,本人对数据恢复不懂就在论坛上看各位发的帖子无意中看到有人介绍EasyRecovery就从网上下了一个汉化版的,没想到还真的挺好用 !
硬盘现象:WD80G黑盘,全盘坏道、挂在电脑上只显示C盘15G,其他的分区都没有了
恢复过程:
打开EasyRecovery 用rawrecovery进行扫描找到了其他的硬盘空间,根据提示进行恢复,恢复用的时间比较长大约十几个小时
恢复出来的文档90%以上都是可用的
心里的高兴无法形容了!
我真的很菜,不知道各位高手都是用什么恢复数据的,我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还是碰巧呢?请各位多多指点
但是这个硬盘我不会修,但是仔细看看这个硬盘还在保修内!!哈哈!!

网友:
恭喜你!EasyRecovery我也用的。

网友:
恭喜你!EasyRecovery确时好用,还有finaldata也很不错

网友A:
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论坛,感谢迅雷资源(因为我是在那里下的EasyRecovery)
本人不明白一点,按照我用的方法,数据恢复也不是很有难度啊!就是需要时间!!为什么都收费那么高啊!而维修一个硬盘才几十块钱,维修硬盘在我眼里很专业的,至少我不会!!
数据恢复是不是还不止这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论坛,感谢迅雷资源(因为我是在那里下的EasyRecovery)
本人不明白一点,按照我用的方法,数据恢复也不是很有难度啊!就是需要时间!!为什么都收费那么高啊!而维修一个硬盘才几十块钱, ...

硬盘坏了,你可以重新再买一个;如果硬盘中的数据比较重要,用钱有可能是买不来的,所以有一句话叫“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LZ用软件把数据恢复了90%,只能说你的运气好(在此表示祝贺!!),或者说数据破坏没有那么严重,“全盘坏道”的描述我估计是些不准,因为一个全盘坏道的硬盘用EasyRecovery恢复成功近90%是不可思议的!!从LZ的描述来看,有可能是分区表丢失引起的,这样的现象,一个专业人员有可能在半小时左右恢复成功。当然不是所有的数据恢复都能用软件恢复成功,我不是说软件不好,现在的恢复软件的确做的很好,但它恢复有固定的算法,有时不一定能恢复成功。当专业人员拿到一个要恢复的硬盘时,先要询问数据丢失的原因,就像医生问病人一样,然后分析硬盘的数据破坏情况,最后决定恢复的方案:软件恢复、手工恢复还是二者结合,这个过程是要知识的储备(要对文件系统有相当的了解)和经验的积累,而这个知识的储备和经验的积累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数据恢复的收费比较贵的原因!!当然现在有很多恢复商只会用软件恢复,也有可能把数据恢复成功,我只能说:只能用软件恢复数据的恢复商只能叫一般的恢复商,不能叫专业的数据恢复商(这是我自己给恢复商分的类!!),不管是什么样的恢复商,只要能把数据恢复出来,对客户来说,他就是一个“专业人员”,因为他做了客户不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小声说两句:1、一般的恢复商有可能由于方法不当会把数据破坏,导致本来能恢复的数据,最后即使是拿到专业的恢复商那儿也有可能不能恢复成功;2、专业的恢复商,他的技术再高,他也不能保证每一个客户的数据都能恢复成功。
说明:本人既不是一般的恢复商,也不是专业的恢复商,仅仅是一个数据恢复爱好者,所以以上观点只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剑客的说法

网友:
谢谢从头开始 ,的开导!在这里真的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今天又在恢复一个重新分区过的硬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现在不忙的时间总喜欢到本网站来看看!学习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恢复重新分区的最佳方案是:先用软件或者手工恢复到原来分区的状态(这个操作属于恢复分区表的范围!!),如果运气好的话,大部分数据可以恢复成功!!

网友:
运气好啊,有时候偷懒的时候用EasyRecovery恢复出来的word,excel好多都是乱码。

网友:
还有JPG格式损坏,缩略图可以显示,不能打开图片,图片格式变小,或显示一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