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SLI SE

楼主(2008-06-21):
我这有一个A8N-SLI SE主板,939的3000CPU  检测卡显示00,  // CPU 1.47     复位和时钟都有,内存插槽烧坏,内存供电管子烧坏,他原来的是9T18GH,我用70N03不好使,我又用9916带好了,有2.5V电压了,但是在加电的话,2.5V就变成1.62V,我以为是管子又烧了,换了一个还是,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呀 ~~~谢谢 ,在线等,着急呀~~~谢谢

网友:
内存电压低
1:测量内存供电管的输出端是否短路
2:检查内存供电管的控制IC,

网友:
他的控制IC的型号我看不见,特别的浅,都不知道什么,我找了好几个人看了 ,都没有看出来

网友:
是八脚的还是14脚的
如果是14脚的,那LM324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八脚的                ~~~~~~~

网友:
管子型号

换时要注意管子型号,一般3055是比较通用的了

网友:
他原来的是9T18GH,我用70N03不好使,我又用9916带好了,有2.5V电压了,但是在加电的话,2.5V就变成1.62V,我以为是管子又烧了,换了一个还是,

网友:
传一个 358的PDF
你对照一下引脚接线
看是不是它

网友:
谢谢呀 ~~~~~不对呀 ~~·不是这个

网友:
好象是上下管供电的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