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88声卡芯片代换

楼主(2008-06-21):
一联想845GV主板.雷击的原因,造成主板集成网卡鼓包,去掉后,开机正常.开始有声音(但声音很小,微弱听见),过了几天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用手触声音芯片,开机就较热.他旁边还有一个ATMEL452和一个MS6308,我想知道这两个芯片的作用,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还是旁边的这两个芯片的问题?如果要是更换用什么型号的代换(我手里没有这种型号).我是新手,请点拨一下.非常感谢.还有就是这块板的PCI插槽插上网卡有时认有时不认,我测了一下PCI的B16为0.2V.是不是时钟有问题?请给以指点,再次感谢!!

网友:
声卡一般要求原值代换
被雷击的板子,一般南桥受损的几率较大

网友:
多谢裴老师的指导.ms6308是俗称的功放.它的引脚定义与LM358一样.我测了它与声效芯间的耦全电容,已经坏了.南桥有可能损坏(比北桥还热),但我在其上面加了一散热片,已经可以开机运行了.真高兴.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