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EC老机的高压问题

楼主(2008-06-21):
一台NEC的笔记本, 型号较老, 记不得了. 开机屏暗, 查无高压输出,  且高压线圈有烧焦痕迹.  测高压输入电源, 开关信号, 亮度信号正常, 接地也正常. 且此机在屏暗的情况下按下屏盖开关, 可以正常显示一秒钟左右, 然后暗屏.  判断是高压问题, 换同型号高压后故障依旧.
外接高压为灯管单独供电, 显示正常. 用外接灯管接在此机的高压上, 正常. 但用屏上的灯管接上机内的高压, 还是原故障,怀疑屏上灯管接头与屏壳短路. 把灯管拆开后重新安装, 开机正常!

网友:
查查电源

看看电源部分的管子热不,看看大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