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无型号求救

楼主(2008-06-21):
我接到一台三星771N液晶显示器,故障为无灯电压,其他正常,有一片8脚IC也炸开,没型号,另外一片也没有型号,请各位高手告诉我好吗?

网友:
这是三星液晶高压板上的,8脚PN复合场管,用一般的NP复合场管即可替换。一般都是过热击穿损坏。

网友:
可用4532,4546,8958,4604,4606,4542,4501等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