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PL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21):
一七彩虹945PL开机走到WINDOWS 滚动条死机请问大家有谁遇到过,不只如何下手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需要检查的地方太多太多:
整板供电、各芯片温度、时钟、U座、桥、BIOS…………………………

遇到这类故障的板子只有一步一步的来检查、排除
没有使巧的地方…………

网友:
我想还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换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