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后不工作

楼主(2008-06-21):
一块ASUS P4P800S-X主板拿来是BIOS不保存,电路,电压正常。后进COMS,时间正常,启动项保存不起,想换BIOS,在官网下个BIOS刷上去后,现在CPU没工作,是BIOS没对嘛,但我没保存原来的BIOS,谁有给个,谢谢

602772191@qq.com

网友:
BIOS有没有涮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官网上的BIOS我全下了,刷了都一样。

是不是品牌机的??

网友:
1,检查COMS的设置是否正常,比如说CPU的频率是否相符,还有就是电压
2.查一下CPU的控制信号
3.检查一下时钟芯片的供电及输出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芯片再刷试试

网友:
我记得 好象是3M的BIOS  你的文件大小对么?对的话换个块 SST49LF003A

网友:
再看看U座,桥有没有虚焊~~~,还有你涮的那个BIOS的参数对不对

网友:
不行啊,CPU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官网上的BIOS下了刷上还是不行,它是不是品牌机上的主板哦,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没有刷对啊!!!下次再刷 的时候要保存下啊!!
CMOS不能保存你要检修CMOS电路才是的啊!!

网友:
刷错程序了吧,到asus网站上去找个对应的刷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