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液晶显示器型号TFT1780PS屡烧背光驱动管C5707

楼主(2008-06-21):
一台TCL 液晶显示器型号TFT1780PS,顾客送修故障是开机背光亮一下就黑屏,检查背光驱动管Q211  Q212两只C5707击穿,更换两只C5707,开机光栅正常,接信号试机12小时未发现异常,换上的两只管子也不发烫。交客户使用,三天后客户说又出现同样现象,检查又是两只C5707坏了,换上两只就好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在继续试机,这次把C124  0.22电容也换了,不知到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一定是后级电路上的负载过载了,导至屡他们的屡坏!

网友:
屡损5707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从明基我们便得知一二,
1.高压线圈虚焊,
2.0.22电容不良,
3.还有部分是灯管的插头与高压板上的插座存在接触不良,
4.高压线圈匝间短路,
5.还要注意5707本身的质量问题

~~~总的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可以说,就那几方面,具体的一定要维修人员自己动手找问题并解决问题~~~~

网友:
全面补焊吧!一般都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