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15ET内存检测完就卡住了,显示档5D

楼主(2008-06-21):
刷了BIOS。换了I/O也是不行。。。

发现键盘和鼠标的CLK电压为0,DATA和VCC都为4.85V,但打CLK和DATA的对地阻值一样,且正常。

拆了I/O,强制上电CLK回到正常电压,但换了一个I/O又拉低了。

还请各位大师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你是说IO怎么被拉低的

网友:
键盘口排容拆掉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要拆排容呢?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望能给以指点.偶是新手.(排容不是起到搞干扰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意思表达不太正常,拆了I/O,CLK电压上来。装上另一个I/O,CLK电压也还是变为0V,奇怪的是,断电打CLK对地阻值正常。

回 盱眙桂林 ,排容拆掉了

网友:
我把472排阻和PS/2口也拆了,也还是卡在那里,主板其它部分会不会导致这种问题呢?

网友:
今天去试的时候,发现键盘是可以用的,按NUMLOCK 和CAPS LOCK 都有反应 ,可以排除PS/2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