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显示器 通电管座打火

楼主(2008-06-21):
一个杂牌15显示器 通电在管座打火(聚焦线到管作的地方周围打火)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 医生帮我回答一下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这种情况先把管座换了再说.

网友:
显像管 挂了 前提请排除 管座 高压包 等!

网友:
包和管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把管座和包换一个个换掉试下,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如果两个换后还是一样估计是显像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