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行幅宽求助

楼主(2008-06-21):
HKC 775F显示器行幅宽,可调,但调至O还是宽并伴有枕失,查过行幅管T122正常,取下T122行幅可变小,CS管630和控制管C945都是好的,以上管子都换过问题依旧,测CS电容容量正常,该机使用不到三个月,怀疑虚焊,补焊没用,进工厂模式可以调小行幅,但改变分辨率或刷新率后问题又出现,请大家帮忙了,那位大哥有这款机的电路图请分享下。

网友:
检查一下几只校正管的控制级电路.

网友:
检查枕校电路        代换 阻尼管

网友:
cs部分查了没发现有坏的管,感觉还是行宽那部份问题

网友:
哦耶耶,哦耶耶~~~~~~我骗分来了
类似故障遇见一个,AOC17的,型号忘记,常见的型号,是CPU挂挂挂!!!
数据、行宽等未见异常

网友:
查行宽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呀?换对地阻尼二极管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个显示器也是这样,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重刷数据看看行不行 :o :o

网友(2008-08-25):
哪位能告诉我HKC 775F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你真的确定电路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话!! 刷数据就OK!!!

网友:
代换一下下阻尼管试试

网友:
我这里有个优派的显示器,怎么行幅和亮度调节的时候和,就不起作用了啊,按键就没反应了,调节其他的时候按键左右又好了,崩溃中……

网友:
学习中,看高手门的指点,真是受益非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