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主板求助

楼主(2008-06-21):
在用假负载加电时 先是a圈处冒烟,因为马上断电去了后来也不知是那个元件冒烟烧了,看也看不出,必竟板子也用了多么久了, 但我决得是1处的那个管子吧(85L02H)。    后来还是加电 就CPU槽内2处的那个圈住的元件烧了(2V100   S2101) 。  后来再加电就3处的一个小电容烧了。 请问这不断的烧元件是哪的问题呀?  我测了对地阻值主板没有短路的。

  这个85L02H管哪些管可以代替它, 这个2V100  S2101这个元件又可以用什么代?   下一步我要如何维修这块板?

网友:
这么严重的短路故障
LZ应该先把短路点排除了再上电,否则只能将故障越修越严重

网友:
这板有点难修啊  还有BIOS很难找

网友:
2V100  S2101
好像是钽电容.

网友:
CPU供电电路肯定是有短路的啊!!打下4个小口的对地数值!!确定北桥没有短路!!
以上都正常的话,你就换MOS管,驱动IC,电源IC吧?

网友:
今天在一块板上找到了一个2V100 S4361不知能否代替  这个2V100  S2101元件 ?
那 85L02H这个管用什么代?

网友:
今天在一块板上找到了一个2V100 S4361不知能否代替  这个2V100  S2101元件 ?
那 85L02H这个管用什么代?

继续求助.

网友(2008-07-23):
85L02H  85A25V6m AP茂达TW

同型号MOSFET 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