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场幅调不到下边来

楼主(2008-06-21):
一台杂牌前银后蓝的显示器,显示器效果清晰,行幅可以自由调整,在OSD菜单,把图像往下无法移动,往下移动的数字为零,图像还离屏下方有十来厘米的距离,并伴有,水平方向的杂纹。。。屏幕上下慌动比较明显。。

网友:
查一下场负电压正常吗,负供电限流电阻正常吗。把场集成块脚之间清理干净。

网友:
今天修好一台MAG。
相同的故障,是-12V供电限流电阻烧了。

网友:
检查场输出电路.主要看一下负压支路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就是场管负压的事。。。供电滤波大电容也换了。。

网友:
看8172场块的4脚电压是否为-11V 多.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