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T40不充电

楼主(2008-06-21):
买了块新电池,不能正常充电,拆机检测没有12V充电电压,换了Q4(FDS6990A)能充电了,但是不能电池电源自动切换,因为不能自动切换,反复充放电,一次不小心碰到插头,可能瞬间断电,导致再次不能充电了。受到论坛高手指点,查出D9(UDZ12B)损坏,出差在沈阳三好街二手电脑市场买了个拆机的FDS6990A和UDZ12B,又在另一家找到拆机的ADP3806,回宾馆拆机更换后发现充电电流只有0.06A,检测换上的D9正常,但不能切换电源和电池,出差到营口电子文化商城买了个全新的ADP3806,回宾馆拆机更换后,所有问题解决,充电电流达到2.7A,能正常切换电源和电池。可以肯定是拆机的ADP3806不良。

网友:
能否说明FDS6990A,UDZ12B,ADP3806三个芯片的作用?

网友:
你是住在宾馆?。。。。。。。。。。。

网友:
出差在外所以住宾馆啊,ADP3806是充放电管理芯片,FDS6990A是一个MOS对管,控制输出的充电电压稳定在12V左右,UDZ12B是个稳压二极管,分辩是电源还是电池供电模式(电池供电时电压通不过稳压管,后级电路不工作,电源供电时16V通过稳压管后级电路工作)

网友:
楼主出差都带着焊接工具啊!果然厉害!

网友:
这才叫专业呢!!!不过这个经验值的我们学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要用原装的配件...那样可以减少我们维修的的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