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90无法点亮

楼主(2008-06-21):
修到一台E390,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6A,风扇在开启一瞬间转一下,过一会儿,电压跑到0。71A,再转一下,最后电压降到0。6不动。上不上内存故障依旧。死电流0。6。。CPU供电0。95V,测北桥供电正常。南桥,IO,时钟,均热,时钟有点汤

1。请问,双核T2 CPU。。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会上1V吗?

2。通过手压内存,或I/O(两者挨得较近)电突然掉到0.11A左右,但风扇是不停的转,请问此现像证明了什么啊?

3。该故障从何处下手?

请回答我打了问号的地方,谢谢哦

网友:
估计是内存没通过吧,内存没通过的话,CPU电压0.95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故障是比较难修的。CPU在没跑码的时候供电电压偏低一点是正常的。看CPURST。PG几个重要的工作点有没有起来

网友:
电流到0。6说明CPU没有复位,检查复位信号

网友:
双核机器的正常电压应该在1.2---1.4左右,还是重点检查南桥和CPU电路吧,没有复位~

网友:
汗,我接的本也是这样,哭死了。问题是到我手里开了电流到了0。6关了后就再也没上过电,电源灯及硬盘灯却一直在亮,只是有电池或者适配器连上即是。。。
无解,烦中!

网友(2008-11-08):
会不会是BIOS 有问题呀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量一下FRAM #信号有没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