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白屏暗屏的问题~

楼主(2008-06-21):
1。有一台MSI的机器开机白屏 测得屏线是好的 屏上面一组电压都没有~包括3.3V还有6个RGB信号线~ 外接是好的~这个一般什么问题~他们都是连哪的~或者说是怎么供过来的

2。还有一个机器暗屏的 测高压条上只有19V主供电~屏线是好的~ 他的开启信号在板子上是怎么供过来的~

2个问题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说个笼统我也可以自己下手去查~

网友:
屏供电由+3.3V经MOS管供过来。控制信号由显卡发出。开启信号由EC或显卡发出。

网友:
这么说来 那个白屏的显卡问题很大啊~ 我测屏线槽周围给屏3。3V供电的三极管有3。3V 但是过不来 还有那几个RGB信号是显卡直接发出吗~ 我看他们都连着2个电感(电感是好的)然后就往CPU底座跑了~

网友:
修过1台MIS是做915GM好的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LID开关吧,遇到比较多的.

网友:
开机白一下 我们都理解为信号不同步  找到高压的触发信号把它剪掉 从屏上来个3.3V就可以了

第2个就简单了 换个高压 再测下外接灯管判断哪个坏了就可以下手了

网友:
可能我没把故障说清楚~
现在故障1。主板的屏线槽没有任何电压上屏(包括3.3V和6个RGB信号,应该还有两个时钟都没有~相当于屏线接口没有任何电压)而给高压板的供电是正常的~ 确定屏线是好的~我想问的是少的那几个信号和电压是哪一路提供的~

故障2。高压板7个脚, 1和2主供电19V正常 3,4,5无电压 6和7接地
3 4 5里面应该包含有开启电压和亮度调节 我想知道这2路电压由谁提供~

再次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