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原装主板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08-06-21):
加电后风扇一转就停再按下电源开关后风扇转几下就停止了反复如此,请教高手是不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量一量CMOS电池电压是否在3V以上,有些INTEL原厂主板,对CMOS电池的电压要求必须在3V以上,至于是否短路你可以量一下主板上电源排插的对地阻值

网友:
排除供电点短路的可能性
开机电路故障 IO SB

确定到底是在哪个步骤断电,如果C1断电.那是没有读内存

网友:
打ATX接口和4个CPU供电的接口的对地数值!!一般低于100的就不正常了啊!!
查到有不正常的就开始修吧!!
http://chinafix.com.cn/bbs/forum-35-1.html
这里有介绍各各电压短路的维修方法!!!自己好好的看看吧

网友:
CPU供电接口对地阻值<6M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