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TA650得奇怪故障 不好修啊 帮帮忙

楼主(2008-06-21):
本来已经修好了 可是在测试的时候正在GHOST装系统忘卡风扇卡子了 这一卡不要紧重起了。。。充气以后再装系统开始卡了 速度才250-350之间 装完以后过滚动条就黑屏了 完全没思路了 大家帮帮忙啊
[
]
黑屏

网友:
补充点 用手试过了 没有过热的地方 以为显卡加了块独立显卡还是不行 电也放过了 整板也加温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先换换cpu供电场管试试?

网友:
把主机在重新装一遍,重做软件

网友:
用检测卡 插上看看显示什么代码,或者用最小系统化排除一下

网友:
内存不良,或者内存供电不良?

网友:
供电是2.49 ddr一代 已经是最简化系统了

网友:
同志们帮帮忙啊 我把cpu供电的电容全换了 问题还是那样

网友:
换板了,这种问题没什么好办法了,可能不怎么稳定啊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