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玛雅(小黑)底色偏红

楼主(2008-06-21):
接到一台底色偏红引起彩色失真的玛雅17寸小黑显示器,就是底座可以折叠,驱动板在底座上那款,第一次接修这款,心里没底,是灯管吗?好像亮度又够,是驱动板?功能又正常,是屏?关键是不好拆换驱动板试,这是哪里问题呀?高手指点一下,先谢

网友:
亮度不够且屏幕偏红.一般情况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如果整屏偏红的话,应该是灯管老化了,等你换管的时候,你把旧管拆下,点亮看一下,和新管的差别自然就一目了然~~~~~~~~~~

网友:
亮度够不像灯管,想看看驱动板拆了很久没拆开底座,我估计是像CRT暗平衡失调样,可进不了工厂模式,

网友:
拔了屏线白屏啊,不红,还是想调暗平衡

网友:
大家所说的偏红,有时在概念表述上可能不一样。灯管老化后一般是整屏表现为红色,同时随着开机时间的增长红色慢慢变白;还有灯管老化后发光效率下降,背光表现为变暗发黄;楼主所说的底色偏红,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是屏损坏造成的,类似于CRT显示器的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