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20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21):
我的问题是:有个华硕的本,型号是S200。问题是插上电源适配器,电源插头的地方就打火,冒烟。问,怎么解决,
我自己换过电源头,故障依旧。

网友:
有短路麽????????/

网友:
一定是短路了。查电源接口吧

网友:
有电容短路的现象,查一下再上电

网友:
板子上供电接口的供电电路和地线连接到一起了,可能看是是连非连...把线路分离干净就OK了...

网友:
短路故障。仔细点很容易排除的

网友:
先查一下主要的电压看阻值有没有变小和或对短路,排除了然后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