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A01内存供电上管问题

楼主(2008-06-21):
在修一张富士康865A01主板内存不过。查供电没电压。发现供电上管已经烧焦。电路基板有碳化现象。供电管和PBC铜膜已经粘结,费了很大劲终于拆下来。呵呵。换了一个内存供电有了,可以用了。但是这个供电管很烫。用不到半个月就挂了。不知道怎么排除发烫的问题,请教各位师傅了,谢谢。

网友:
好人像是通病来的~~~
看它的控制极是连接到哪里,控制不正常的话,那个场管就会不正常

网友:
主板上哪个是驱动IC??

网友:
和这个管子
相连的电子元件  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