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不充电

楼主(2008-06-21):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机子~~DELL D630 不充电的,故障如下:
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插电源电池一会后电源灯熄灭~~~打开主板,检测到一个小电容容量变小了,把电容换了,问题解决~~正常充电中~~充电灯是亮的~~进系统查看,电源指示正在充电~~~但不知怎么的,等了好久,电池%就是不变~~~把充电芯片换了,模拟管换了,还是不行,量到充电部分的各个阻值正常~~~SMSC也换了,还是不行
这是怎么一会事呀~~~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查一下电源接口的PS_ID的信号有没有3.3V

网友(2008-09-21):
DELL d630这款机器,不充电,你先换换电源试试,一般能好的,我遇到很多都是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