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2200 不开机

楼主(2008-06-22):
今接到一台NEC A2200机器,是正常使用损坏,故障现象是开机测试卡不跑FFFF,电流表显示0.36,CPU不过。不知板子上哪里出了故障,怀疑可能有通病的现象,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不开机
cpu
通病

网友:
1 CPU供电问题
2 BIOS不良.
看看是不是!!!!!

网友:
量时钟,复位和CPU座上的信号线

网友:
别的不用看,0.36没有过系统供电,查找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