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PCI插槽不能用故障!!!请指点!

楼主(2008-06-22):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故障为全部PCI插槽都不能用,请教一下检测思路!!
谢谢先!!!
主板

网友:
排除 基本的 供电 时钟 就刷下 BIOS把

网友:
那么,PCI的各个测试点有没有测过~~~
就好像说,最基本的电压如果没有的话,你说它还能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一下楼主,把主板的型号和芯片组写出来~~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南桥的危险性很大了······

网友:
用PCI测试卡量上面的讯号的对地阻值。

网友:
检查一下pci的各项供电,还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