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显卡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8-06-22):
一、黑屏
1 清理:用橡皮清理金手指。整个显卡的清灰。这是必需要做的一步。
2 目检:仔细检查显卡的正反面,有没有元器件的虚焊,损害和脱离,信号布线有没有断裂,扭曲。
3 检测:用万用表检测显卡的供电
场效应管
,检测场效应管的控制极元件。显卡控制芯片的供电元件。
4 通电测电压:测供电场效应管、控制芯片、BIOS芯片、显存、显卡主芯片、的供电点电压是否正常。
5 时钟:A:主板AGP插槽的时钟信号是否有送到显卡上。
B:显卡上的金振是否正常,和金振所连的贴片电容、电阻是否正常。
6 复位:A:主板AGP插槽的复位信号是否有送到显卡上。
B:刷显卡上的BIOS芯片。
7 行场信号:显卡上的行场信号是否正常输出。也就是VGA接口的13、14针,查看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13、14脚的输出电压是否一样。
8 显存:显存损坏也可以黑屏。显存好坏判断,可以对每个脚对地打阻值,可以手摸那个显存是否烫手
等等。
9 主芯片:前8项都正常也就只有主芯片坏了。维修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主要是没有多大意义。
二、花屏
1 DOS下花屏:加焊VGA针脚、加焊VGA旁边的元件、加焊BIOS芯片、加焊显存,基本可以排除。
对于比较严重的花屏,加焊不起作用,显存损坏的可能性最大,换坏的显存。如果还
不行。那就只能换显卡主芯片了。
2 DOS下正常,系统里花屏:刷BIOS,换显卡主芯片。
三、缺色
VGA的1、2、3针对地打阻值、换坏的75欧电阻、查电感是否虚焊、查电容是否漏电,这三条线
可以互相对比测试,比较容易查出坏的零件。
四、显卡驱动装不上:
刷BIOS,升级BIOS,换显卡主芯片。
显卡的故障,最常见也就这几种了。写的有点笼统,但这只是一个维修思路和大方向。让大家知道,
从那里入手就达到我的目的了。2008.6.22
刷BIOS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22-03-10):
0.5元

网友(2008-06-22):
谢谢LZ。。本人菜鸟。有了这些经验总结。以后可以对证下药了。。记下了。

网友:
写的好!,又不浪费大家的积分.应该提倡

网友:
很详实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
我想问LZ显卡上一般有几种电压,我手上有块就是黑屏,查各个供电管都有供电,但就是不亮.

网友:
我是新人,很感谢你的有这么好的资料给大家分享!

网友:
是啊,确实不错,受益非浅啊!

网友:
学习了,不过楼主能不能把3、4步说详细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3、4步其实也就是,检测各个主要芯片的供电点是否有正常电压存在。

网友:
还有一种,散热片很烫手是什么原因,一段时间后花屏或死机,或黑屏

网友:
好好看啊。先收藏啦。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有几块花屏的显卡,希望能得到的启发,谢谢了

网友:
对我等有菜鸟来说蛮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觉得说是这样子说,做也是这样子做,但是,效果可能不一样......坚决执行

网友(2008-08-03):
一块祺祥的MX440显卡,VGA输出黑屏,DVI输出正常,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正在学修显卡,强顶...........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有个大致的方向。

网友:
好贴,经验值得借鉴,收藏

网友:
错别字
告诉上边老兄一下,你说的那个应该念晶振而不是金振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
写得真是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好呀,主要是我给我们这些菜鸟一个维修的方向.谢谢楼主

网友:
世界上怎么出了你这样的人才啊!顶

网友:
这是经验啊,好好学习

网友(2008-09-06):
谢谢了,可以慢慢的着手搞搞显卡了。

网友:
感谢楼主给我们共享经验

网友:
有点心得了。学习中。。。。。。。。。。。。。

网友:
写的好!,应该提倡

网友(2008-10-06):
谢谢,写得好我喜欢。

网友:
很不错 谢谢 ! 初次维修显卡

网友:
花屏写的不够详细..不过对菜鸟有点用..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思路收藏先,以后遇到问题也好对照检查,楼主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