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的板

楼主(2008-06-22):
最近老修到不开机的板。修不好 。。。真郁闷拉

没短路。5V转3.3VSB也正常。。。COMS跳线跳对的。换了IO。32.768晶振都没效果

强制触发。。触摸各芯片也没发烫。。。真的 没招了

83627的IO。67脚有3.3-0跳变,68脚有0-5的跳变。72脚仍然是高电平。73脚0V,南桥没向IO发出持续的3.3V。

网友:
南桥没向IO发出持续的3.3V

问题就在这了

网友:
我也知道问题在着。但怎么修也修不出来~~~

网友:
跑一下73脚到南桥的线路呢

网友:
把73脚翘起来了,看焊盘有没有电压了

网友:
现在又遇到这样的 主办了。。。73脚0V,南桥没向IO发出持续的3.3V。。。。翘起来也没 3.3V。。。。。南桥坏??

网友:
这说明南桥的SLP_S3#信号没有发出。

网友:
南桥的SLP_S3#信号没有发出,,,南桥坏?

网友:
不一定南桥坏了,重植球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