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与高压电源板连接字母含义求助

楼主(2008-06-22):
上次发了个帖子,给关闭了,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ACER1916换高压板,原机控制板上的这些
adj  mute aor- aor+ aol- aol+ shut  u_adj  det   eua   哪个能和代换高压板的BRI     on控制连接起来?
   还有ACER高压板供电为16V,请问有什么办法降压连接高压板的12V,直接连烧高压板。

网友:
实际上只接ON/OF、12V、GND就可以了,具体位置就在原高压电路附近找。至于16V应该不会烧高压条的,实在不行,串联个电阻分压吧,阻值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其实通常的高压条上20V也不会烧的,最好买那种宽幅的。

网友:
上16V我也烧了2个高压板,用大功率2级管几个串起来不知行不行,每个降压0.7V左右

网友:
LM2576-12输出脚接的稳压管应该是12V的对吧,功率用大点的吗

网友:
低压的加管子降压,就可以了,,不行放歌大功率二极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