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02通电指示灯亮马上熄故障

楼主(2008-06-22):
金长城G702纯平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马上熄,显示管尾座灯丝哪里亮一下蓝光和指示灯一样马上熄,交流部分有电,直流部分没电压,用阻值量都是好的,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帮我参考参考.这台显示器原先是有时好,有时屏幕右边只有一条竖线有图像,其余都是黑屏,拆开也没动什么,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先从指示灯一亮就灭 入手     把高压包断开    和尾板、 供电断开看有什么变化嚒

网友:
我把二次电源管拆下灯亮,电源管是好的,上上去就灯亮就熄

网友:
应是起保护啦~~~显示管尾座灯丝哪里亮一下蓝光~不一定是漏气~~可能是碰极啦~~~

网友:
看是不是有保护,断开行电路接假负载看是否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