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0A,拆下一个内存槽后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06-22):
这个主板开始是进系统就重启,但是用GHOST,和安装盘却可以正常安装,我看了一下板子表面,发现内存槽有插反后烧黑的迹象,于是把里面的针脚拨正,拷机还是不行,IO:IT8705F,南桥VT8237R,电源管理芯片RT9241B和RT9602组成,我换过CPU供电所有电容,和55N03,不起作用,最后就把内存槽用850风枪,吹下来,谁知道吹下后主板开机不复位,而且用假负载测量CPU供电,都是0V,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能达到5V,而且现在用假负载安上可以开机,但是不复位,换上我的2500+就是开机风扇动一下就自动断电,我把外频跳线在主板上改一下,166的换成133居然可以开机,但是这个CPU外频是166的,换过RT9602和9241B,真不知道在换什么了,请版主拍砖?

我买的那个垃圾芯片:RT9602,本身是个坏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又换了一个,就好了,看来货源很重要啊!版主是不是该把常用芯片列表出来,置顶,把价格也写上,这样作的意义非凡啊!

网友:
怀疑你下内存槽的时候伤到NB了

网友:
AGP,没有66M的频率,AGP的VDDQ也和北桥一起供电,电压只有2.27V,

网友:
电压偏低!

网友:
这个3055给北桥供电我换了一个新的输出电压还是2.27V看来不是这个3055的问题,或者在这个别的零件试试

网友:
是不是拆内存槽的时候掉件了,

网友:
如果电压偏低那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CPU的问题,看看是不是Q角了

网友:
能不能是 拆内存槽的时候,内存槽的针弄到别的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