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E维修一例

楼主(2008-06-22):
华硕A3E,915GM芯片组。客户说是没显示。先接直流电源看了下,红灯直闪,有短路。拆出主板,试机。电流高高低低跳,居然好了,心想拣了个便宜。接上屏,再试,电流上到0.2停了。
    自己看了下板子,进过一点水,有个门电路脚氧化严重。拆下来,清清干净再装上去,开机,还是0.2A。看样子只有老老实实修了。
摸了下CPU,一点点温热,测CPU供电正常。一望而知没时钟。测时钟供电,1.9V。这个电压是不对的,正常应该是3.3V。没有图纸,只有跑跑线路了。一般到了要跑线路的地步,这个板我就不大想修了。但是这个板我感觉问题不大,研究了一下,发现坏了个二极管。这里把思路整理一下,与各位分享。

    时钟的供电一般都是3.3V,但是不是3728直接输出的3VO(这是ASUS的说法,我们入乡随俗),而是经过一个MOS管转换出来的+3V。找到3728附近的+3V转换管,输出为1.9V,控制只有4V。对N管来说,这么低的控制电压是不够让它导通的。沿控制电压往前追一点,有个472电阻。电阻另一端是粗线,应该是上拉电源(不知道有没有准确的说法,知道的兄弟请指正),也只有4V。
    接下来的思路是个关键的地方,这个上拉电源在其它机器上一般是由5VO升压过的19V提供的。回头来再量D1负端,只有5V(是不是5V不太记得了),测D1短路。更换D1后,19V正常升起来了,但是R1处只有11V,其中应该还有转换。
    图中的R1、C1等是我自己为描述方便标的,与实际主板不同。左上角这一块也是根据经验补充的。实际上没跑到,照理应该有左上角这一块。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高手出招,一招致胜,打死我也找不出这原因。。。

网友:
经验真的很丰富~ 看你的帖是一种享受
我QQ527580831  希望以后可以多向你学习交流~

网友:
一望而知没时钟  您是怎么望到的??!!

网友:
没有时钟的情况下,CPU只有温热,不发烫

网友:
经验之谈长见识了!

网友(2009-08-13):
经验不错。楼主可以把图纸分享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也是一样

网友:
没有时钟的情况下,CPU只有温热,不发烫,这条我记下了。

网友(2009-10-19):
今天终于可以进入维修员区看有含金量的贴子了。特别是无边老量的贴,必看。

网友(2010-01-09):
我是新手,不过,很中意你老师的贴

网友:
在版主的贴中能学到清晰的维修思路及电路分析的能力,共享了,谢谢

网友:
没有时钟的情况下,CPU只有温热,不发烫,我是新手。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思路很清淅。狂顶!

网友(2010-04-04):
知道 了 我碰到 cpu 没有时钟时 cpu电压比有时钟时的电压 低

网友:
通过CPU温度判断到时钟问题确实学了一招,还有楼主对电路的理论好强呀

网友:
学习了,没有时钟CUP不烫,这个温度还要自己掌握。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又学到了一招,看你的帖子总能学到东西

网友:
没时钟,也应该没有CPU复位。

网友:
没有时钟,CPU是温热,学习了,多谢无边老师

网友:
无边图标错了吧?472应该是4.7K吧,你标的47K。
我也来说个一望而知的CPU经验,当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而没有复位的时候,CPU温升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