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NF7 跳````F1

楼主(2008-06-22):
顾客把内存插反了,能加电但是数码跳F1,仔细观察发现APM7313爆裂了··这个管是起什么作用呀··?换了APM7313故障依旧·····是不是还有哪里坏呀,大家帮个忙给个意见···

网友:
什么板子也不说。不好帮你i呀。最好附上板子的型号和这个零件在主板上的位置图片

网友:
内存供电管的电压是多少,一般应该是3055吧